Altium Designer 10 老出现这个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9-05-08):
    altium Designer 10  老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在display里面看看故障信息

网友:
    AD16画的图复杂操作频繁了也会这样,我一般就是趁早保存,然后关了重启软件就行了!也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2019-12-13):
    我之前也遇见过,不知道是不是与内存有关系,自从我加了一条内存条后就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