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螺丝孔分布受力问题

楼主(2019-05-08):
rt,我看大多数的设计都是把定位孔放在边缘,但是从受力来看,放在边缘很不合理啊,想请教大家对这方面的看法,有没有教材或大致的理论分析数据什么的也可以,谢啦

网友A:
    定位孔是用来定位的,不是用来受力的,放在角落上才便于准确定位。

网友:
    受力的问题应该是跟安装有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孔是用来定位的,不是用来受力的,放在角落上才便于准确定位。

做振动和冲击不用考虑受力么

网友:
    這是機構決定的哦

网友B:
    受力的问题应该是跟安装有关了  考虑受力应该考虑支撑位

网友:
    发的瘦瘦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振动和冲击不用考虑受力么

    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的问题应该是跟安装有关了  考虑受力应该考虑支撑位

所以,我就想问,单从受力角度分析,螺丝孔应该怎么放

网友:
    你力量从哪里来啊   需要参考啊

网友:
    螺丝严格上应该放在板弯翘 比较严重的地方,作为支撑位,同时要尽可能远离BGA区域

网友:
    这个问题要反过来看,正是因为边缘受力大,所以才需要有螺丝孔来进行固定,如果要分析,可能得用到力学方面的理论了,这是做结构的人要考虑的。

网友:
具体看PCB大小。板面过大中间肯定也要放螺丝孔,否则PCB变形会很严重

网友:
这个课题不是应该是结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