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board sim中排阻如何设置

楼主(2019-05-08):
在ADC和FPGA中有30欧姆的排阻,将他设置为电阻后,信号网络会缺失,只能选中ADC到排阻或排阻到FPGA。请教排阻该如何设置,才能将信号网络识别进去。

网友:
使用XNET,将排阻的分别相对应对两个PIN设置为X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