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三軸BNC (TRB) 的腳位定義

楼主(2019-05-09):
各位好,
因為第一次使用 三軸BNC (TRB) 作為差動訊號的連結器, 型號為"CBJR70" ,
不懂該如何正確連接差動訊號,

外觀與腳位圖如下,
依圖可知共有6個PIN, 已經分別編號1~6,

想請問這6個腳位該如何定義訊號源
1. Ground? or NC?
2. Ground? or NC?
3. Ground? or NC?
4. Ground? or NC?
5. Signal+? or Signal-?
6. Signal+? or Signal-?

以上, 再麻煩知道的先進指導, 謝謝.

网友A:
中间两个是信号,四脚接地

网友B:
中間二個是信號,其餘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是信号,四脚接地

謝謝回覆,
想再進一步請問5/6哪個是軸心?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二個是信號,其餘接地。

謝謝回覆,
想再進一步請問5/6哪個是軸心?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想再進一步請問5/6哪個是軸心?
謝謝.

理论上市 6.如果怕错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市 6.如果怕错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妥了

謝謝, 因為手邊沒料件可查, 但是已從其他型號的機構圖確認是6,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