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表面处理?

楼主(2019-05-09):
有谁做过手机的pcb,请问手机中天线部分的表面处理(一般pcb的表面处理是沉金要求高点的是镍钯金)跟其他区域的表面处理一样吗?是什么表面处理?其他产品天线的表面处理是什么?

网友:
    现在手机行业已经不行了

网友A:
    BGA处用OSP工艺,其他部分统一用沉金即可

网友(点评):
为何BGA用OSP?是哪方面的考虑?感觉沉金(镍金)或镍钯金会更好吧。

网友:
    天线 表面镀金 其他OSP 就可以

网友:
    请教一下 手机的蓝牙是PCB天线吗?其他用什么类型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处用OSP工艺,其他部分统一用沉金即可

    为何BGA不能做沉金?

网友:
    不是不能做,要看BGA的焊接要求,一般高密的BGA焊接要求高,用OSP比较合适。

网友:
    RF信号一定要用ENIG吗?用HASL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