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出GERBER文件建议用公制还是英制单位?

楼主(2019-05-09):
对PCB 生产工艺不熟,不知PCB厂家生产的时候使用的是公制还是英制单位?如果使用的是英制单位,那我的文件是公制单位,厂家转换过程中是否会造成一定公差,这个公差有多大?

想了解下大家出GERBER文件时使用的是公制还是英制单位?

网友A:
    这个按我以往经验公制和英制都没问题,个人倾向复杂的板用英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按我以往经验公制和英制都没问题,个人倾向复杂的板用英制。

感谢回复

网友:
    这个按我以往经验公制和英制都没问题

网友:
    板厂对单位没有特殊要求,公制英制都可以,个人设计习惯用的是英制单位

网友:
    到底哪个好哦

网友:
    英制用两位数,公制用四位数,这样转换后误差小些

网友(2019-09-19):
    没要求也没关系,因为工艺都存在误差。你设置精度是多少位也关系不大,板厂会拿捏找最相近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实在是写得太好了,不觉明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