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管脚信号PINMAP时,必须要了解的接口知识【4】--GMII与RGMii接口简介

楼主(2019-05-09):
GMII与RGMii接口简介

1.1     GMII接口

GMII全称千兆媒体独立接口,应用于互联网。GMII=GigabitMedium Independent InteRFace(千兆媒体独立接口)。
  • l 参考标准:

《IEEE Std 802.3-2012》
  • l 接口概述

GMII接口是一个工作在125Mhz时钟下的8比特宽的数据总线接口。GMII由两个独立的数据通道、接收和发送各个数据通道的控制信号、网络状态信号、各个数据通道的时钟信号以及管理接口信号组成。
3、接口信号介绍
GMII接口为点对点连接,信号线有GTXCLK、RXCLK、TXD[0:7]、RXD[0:7]、TXER、TXEN、COL、RXER、RXDV、CRS,一共24根信号线。
其中COL和CRS信号与时钟无关,其余信号是时钟同步信号。
GMII规范规定,GMII接口同MII接口共享信号线,其引脚定义如下:
l  信号速率以及带宽
GMII接口工作频率最高为125MHz,数据通路为8位并行通路,且GMII接口上传送的信号不需经过编码,故信号带宽最高为125*8=1000Mbps。
l  GMII接口信号定义
GMlI接口可分为MAC模式和PHY模式,一般说来MAC和PHY对接,但是MAC和MAC也是可以对接的。
在GMll接口中,它是用8根数据线来传送数据的,这样在传送1000M数据时,时钟就会125MHz。
GMlI接口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从MAC层到物理层的发送数据接口,二是从物理层到MAC层的接收数据接口,三是从物理层到MAC层的状态指示信号,四是MAC层和物理层之间传送控制和状态信息的MDIO接口。
                                表1 RGMII 接口的MAC模式定义
RGMII 接口的PHY模式定义
1.2     RGMII接口
RGMII(Reduced Gigabit Media IndependentInterface)是Reduced GMII(吉比特介质独立接口)。RGMII均采用4位数据接口,工作时钟125MHz,并且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传输数据,因此传输速率可达1000Mbps。
同时兼容MII所规定的10/100Mbps工作方式,支持传输速率:10M/100M/1000Mb/s,其对应clk 信号分别为:2.5MHz/25MHz/125MHz。RGMII数据结构符合IEEE以太网标准,接口定义见IEEE802.3-2000。
采用RGMII的目的是降低电路成本,使实现这种接口的器件的引脚数从25个减少到14个。
一般用于MAC和PHY之间的通信。
发送器:
◎ GTX_CLK——吉比特TX..信号的时钟信号(125MHz)
◎ TXD[3..0]——被发送数据
◎ TX_CTL——发送控制
注:在千兆速率下,向PHY提供GTX_CLK信号,TXD、TXEN、TXER信号与此时钟信号同步。否则,在10/100M速率下,PHY提供 TXCLK时钟信号,其它信号与此信号同步。其工作频率为25MHz(100M网络)或2.5MHz(10M网络)。
接收器:
◎ RX_CLK——接收时钟信号(从收到的数据中提取,因此与GTXCLK无关联)
◎ RXD[3..0]——接收数据
◎ RX_CTL——接收控制
◎ COL——冲突检测(仅用于半双工状态)
◎ CRS——载波监听
管理配置(控制和状态信息):
◎ MDC——配置接口时钟
◎ MDIO——配置接口I/O
RGMII接口相对于GMII接口,在TXD和RXD上总共减少8根数据线

网友:
跟着版主学硬件

网友:
版主是要弄个一个系列,把接口全搞完

网友(2020-09-18):
非常感谢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