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路开关电源中主路用pwm闭环反馈调整,为什么副路也能稳压?

楼主(2019-05-09):
在多路开关电源中主路用pwm闭环反馈调整,为什么副路也能稳压?

网友:
副路是不稳压的,只是电压范围受主路稳压影响。如果是半桥或全桥开关电源,各路间通过绕在同一个磁环上的滤波电感调整,副路可得到比较稳定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