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一直在啸叫,请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09):
公司最近做了一个10-17V升压到28V的Boost电路,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电感一直在啸叫。请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电路是给射频电路用的,当电路连接电子负载时无啸叫发生,但是连接到射频板采用收发模式时就发生啸叫。
电路的输出电流为1A不到,而电感的饱和电流为12A,额定电流为7A。

网友:
加一级共模电感隔离一下看看。

网友:
    有啸叫是音频的范畴,20HZ~20KHz,看看是不是带载后环路部分有音频的震荡,如果没有可能就是电感磁畴伸缩或者线圈振动引起,给电感真空浸漆。

网友:
感量不够吧!电流比较小,用大点的电感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跟射频板共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