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功率放大器的防静电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09):
最近调试电路板(射频方面的),功率放大器RF2173经常损坏,QFN封装,RF2173在焊接前测量是好的,也戴上的无线防静电手腕,焊接上去在没有通电之前测量就已经损坏了,现在已经坏了好几片了,主要想象是第四脚(GND1)与RF IN脚击穿。看手册GND1与RF IN就是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和基极,是不是GND1 和GND2以及GND不能连接在一起啊? 哪位有经验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有什么好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了
       调试的时候,因为这个芯片怕静电特容易坏,焊接的时候也特麻烦,所以中间焊盘接地的地方我总是从背面的空焊锡进去,用烙铁焊 ,使用吹风枪是不是也会出现烧坏的现象,当然不是对准一直吹,我是把吹风转动吹芯片加热的。这元件太敏感了!哪位大神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器件可以替换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
关键在于共地。
所有的设备,人手,单板的地连接在一起。可以大概率防止静电。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焊到板子上了以后就很少是因为静电原因损坏的,所以焊接的时候注意就是了,当然必要的防静电措施是必要的。我也烧过,不过我是因为栅极负电源断了一下导致的,心痛啊。。楼主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呢?
     对于楼主的这个管子不是很了解,多看看PDF吧。。如果是民用的芯片应该可以随便找到替代品。

网友:
    这片子也太脆弱了吧,推荐用热风枪焊接,有时候烙铁也会引入静电。

网友(2019-06-25):
    还是问问原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