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直接通过电脑取电的USB设备,传导骚扰测试要怎么做?

楼主(2019-05-09):
请教大神,
直接通过电脑取电的USB设备,传导骚扰测试要怎么做?要把线拨开分别做电源线和信号线不?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产品,该产品从那里取电,如果从电脑端取大,直接测试电脑端的传导

网友:
CE认证的话,只要线长不超3m可以不用测试传导骚扰。FCC要求连接电脑,然后测试电脑的电源端。

网友:
通过电脑供电只需要测试电脑的传导骚扰就可以了。

网友:
相似问题,同请教

网友:
USB没这么长,要测也是测电脑电源端的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