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维尔进森的功分和普通的功分有什么区别?感谢!

楼主(2019-05-09):
有谁知道维尔进森的功分和普通的功分有什么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
普通功分是指电阻网络构成的功分器?那么损耗比较大,没有频带限制。
而威尔金森功分是用微带线构成的,频带有一定宽度,但损耗很小。

网友:
    还要一点更关键的,普通功分器是用电阻网络实现的,端口隔离度是固定的且比较小,但它是宽带的。

    维尔金森电桥是窄带的,端口隔离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