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送器的浪涌测试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09):
各位大神好:

  目前小弟正在对一堆信号变送器进行EMC测试,但是在浪涌测试方案上遇到了问题。
   先简要介绍一下,这款变送器的情况:
     1.附件中为我们公司变送器的应用电气接线图,信号线接入PLC。
     2.我们公司的产品是放在室内的,在产品电控柜内部有较多大功率的接触器,甚至是大功率的变频器(电流300A左右)
     3.在之前的应用中出现的主要故障点在变送器的DC+与信号输出间,解剖发现这条回路上的部分器件呈现过流烧毁的特性;

   供方认为这种损坏是由于浪涌造成的,所以我们考虑对变送器进行浪涌测试。但是关于浪涌测试方案几方面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1.浪涌测试应在隔离变压器前级进行测试,且只针对电源线;
        2.浪涌测试应从变送器输出端进行,采用2欧与12欧网络,信号线不作测试;
        3.将变送器3线都当作信号线,以42欧网络进行测试;
  以上三种看法来自三家检测机构或供方试验室.

   根据以上三种看法,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在国标中也有表述,国标中认为可使用典型电源适配器进行测试,但这种测试方法无法定议典型电源,我司产品的电源有很多种型号,而且其实际使用时的变更我们不能控制。
   第二种方案比较严酷,直接对变送器电源测试估计大部分变送器都不能满足要求;
   在机电一体化设计中,隔离变压器次级,PE,直流负级直接连接的情况,怎样考虑可能的浪涌情况呢??

请各位大侠赐教。

找到的对于变送器方面的测试标准,最为适用的为:GBT 18268.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在这个标准中对于浪涌测试有如图片中的表述。

网友:
你的测试量级是多少啊?是差模还是共模出问题?测试遇到什么问题?这个隔离方案2KV测试应该没什么问题把!

网友:
如果你把烧坏的器件部分的电路图发出来,告知哪几个脚烧坏,找到路径,解决就很容易。

网友:
我们说IEC 61000-4-5 发生器的输出阻抗或者说耦合阻抗究竟是选择2欧的低阻 还是42欧的高阻,主要取决于干扰源究竟是否与受害设备在同一个回路里,如果在同一个回路里的直接耦合你就选择低阻,如果不在同一回路里是间接感应耦合你就选择高阻,鉴于你这种情况 建议选择第二种方式来排查故障。

网友:
变压器隔离了,到后级怎么还有这么高能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