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如何替换封装

楼主(2019-05-09):
orcad原理图库中的封装名有非法字符,无法重命名,导致无法导入网表到candence,我想把原理图封装复制到新建的库里去,然后重命名去掉非法字符,再把原理图你的器件替换成新建库里的封装,但是不知道替换封装怎么操作。

allegro导入网表报错如下: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0.1UF/16V/5%/X7R/0402_C0402_N'. Package property error: 'PART_NAME'='0.1uF/16V/±5%/X7R/0402'.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0.1UF/16V/5%/X7R/0402_C0402_N'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2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22PF 0402 5%  C0G  50V _C0402_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PART_NAME'='22pF 0402 ±5%  C0G  50V'.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22PF 0402 5%  C0G  50V _C0402_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3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22PF 0402 5%  C0G  50V _C0402'. Package property error: 'PART_NAME'='22pF 0402 ±5%  C0G  50V'.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22PF 0402 5%  C0G  50V _C040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4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0.1UF/16V/5%/X7R/0402_C0402_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PART_NAME'='0.1uF/16V/±5%/X7R/0402'.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0.1UF/16V/5%/X7R/0402_C0402_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5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0.1UF/16V/5%/X7R/0402_C0402_0'. Package property error: 'PART_NAME'='0.1uF/16V/±5%/X7R/0402'.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0.1UF/16V/5%/X7R/0402_C0402_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6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1000PF/50V/10%/X7R_C0402_1000'. Package property error: 'PART_NAME'='1000pF/50V/±10%/X7R'.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1000PF/50V/10%/X7R_C0402_100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网友A:
    Design Cache中,在需要替换的封装上单击右键,用Replace cache功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Cache中,在需要替换的封装上单击右键,用Replace cache功能替换

    好的,谢谢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