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PCB制造工艺参数和AD规则设置

楼主(2019-05-09):
摘要
本文介绍了什么是PCB的规则,嘉立创PCB的主要参数,在AD中规则名称翻译,如何设置间距,敷铜间距,禁止布线层间距,规则的优先级,不同网络的线宽,过孔规则,规则的导入与导出。

1 什么是PCB的规则:

官方对于设计规则的描述

      altium Designer的PCB编辑器使用设计规则概念来定义设计需求。这些规则共同形成"指令集",供PCB编辑器遵循。它们涵盖设计的每个方面-从布线宽度、间距、平面连接样式、布线过孔样式等-并且许多规则可以通过在线设计规则检查器(DRC)实时监控。
      这段描述说明了规则是一段"指令集",包含了线宽、间距、过孔样式等,并且规则的检查是实时的。

为什么要为PCB设置规则?
      简单来说就是避免犯错,以及加快工作的效率。例如,某加工厂的加工能力最小间距是6mil,小于6mil的间距就可能短路,你可以心里牢牢记住,不能画小于6mil的间距,然后每一条线之间都检查一下间距是否小于6mil——这不是个好办法,万一那一条线忘了呢?所以可以让电脑知道最小的间距是6mil,让它时时刻刻替你检查,甚至让你画不出小于6mil的间距。在恪守成规方面电脑是很擅长的。加快工作效率怎么解释呢?例如普通的线宽需要10mil,电源的线宽需要20mil,你在布普通的线的时候把线宽改成10mil,然后布了一段电源线,线宽改成了20mil,接着又布普通线,好吧,线宽又需要改成10mil。如果让普通的线和电源线拥有不同的规则,不用再反复切换线宽,就方便多了。

设计规则需要遵循什么?
1. 客观的物理规律,例如1oz的铜,12mil宽的线能走1A的电流。1mm直径的引脚插不进0.9mm的洞。
2. 加工厂的生产工艺
    例如,TI的STM32官方评估板,加了过孔,线竟然还是平行走

    实际中我画的板子,平行线加过孔的情况

    官方评估板过孔大小

    这个真是比不了。

2查看PCB厂家的制作参数

以下以嘉立创为例,看一看他们家的制作参数如何

1嘉立创的特点
个人感觉他们有以下特点:
方便:专门的下单平台
便宜:5块样板50块,增票8个点
快:样板48小时,加急24小时
有器件商城和贴片服务:可以一站式,并且省得自己手焊
注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工艺水平高,在他们家下单的
另外,日常习惯使用SSCOM的串口助手,其作者在嘉立创工作,我也因为订单的事联系过他。虽然他并不认识我,但还是愿意给他打一个广告(虽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到)

2嘉立创参数浏览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嘉立创的工艺参数
他们的单位很不统一,我建议一律转为mil,mm*39就是mil,一般按40来计算。
例如,最小孔径是0.3mm,也就是11.7mil,我们用12mil来表示,还略大于11.7mil。更安全。
综上,过孔的孔径最小是12mil,直径24mil

简单来说就是最小的线宽和各种间距是6mil,最小的过孔是12/24,板边和铜皮距离大于16mil。

3规则设置
接下来进行设置。可以打开任意的PCB工程
    1 设置通用的间距
          快捷键DR,以下是规则的中英文对照。

点击clerance,修改出6mil间距

    2 设置敷铜间距
          敷铜与其它铜皮或焊盘距离太小,容易短路。一般推荐大于16mil,我们取20mil。
          在clearance上点击右键,新规则,会有一个名为clearance_1的规则。

左键点击此规则,然后在名称处修改为"polygon"

如下修改

呈现出这个效果

    3设置keepoutlayer的间距
         同理新建规则

         在V割的时候,keepoutlayer的中心线离铜皮的距离不小于16mil,假如线宽10mil,那么边缘距离11就行,我们取12mil

条件选择,属于层的类,条件值是signal Layers,原因是,Top Layer 与 Bottom Layer都是信号层。我们保证这两个层与keepoutlayer的距离远一点就行。
出现的结果就是

点击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Top Layer与 Bottom Layer属于 Signal Layers

按下快捷键DC

发现这其实是系统默认的,Signal Layers的成员就包括Top Layer与Bottom Layer。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分类管理是挺有用的一个东西,网络,焊盘,器件,敷铜都能分类。

    4规则的优先级
          在clearance里已经设置过,所有的东西最小间隔是6mil,而polygon里的最小间隔是20mil,多边形敷铜明显是属于"所有东西"的,那么他的最小间距是多少?
          这就牵扯到6mil与20mil两个规则的优先级哪个更高。
          点击clearance可以看到这些规则的优先级

          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后来添加的规则,默认优先级更高。

    5宽度规则

          修改为最小6mil,默认10mil,最宽50mil。
          一般来说,布线的时候,地线宽度>电源>信号线,可以再为地线与电源设置规则。
    6为电源设计新宽度的规则。
          一次性给两个VCC与VCC3.3两个网络一起设置
          新建规则并命名为with_power

          输入inNet,然后选择VCC3.3

          得到结果如下,然后点一下And

          再输入InNet('VCC'),得到如下结果

          按OK得到如下结果。接着设置线宽

          同理设置GND

    7过孔尺寸和其它规则设置
          过孔,12,24

我一般允许器件摞起来,所以componment clearance使能关闭。

丝印的设置我一般使用查询器全布设置,规则就不管了。

    8规则导出
做完以后,把规则导出

起名字保存,得到了。RUL作为后缀的规则文件

    9规则导入
接下来进行规则的导入

找到自己保存的文件,然后清除已有的规则

网友:
厉害啊!PCB布局布线基于规则驱动,有着清楚了解规则,PCB设计效率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