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能承受16w功率,不知道用LC滤波可以做吗

楼主(2019-05-09):
请教大神,
小弟现在需要一种能承受16w功率,中心频率205mhz,带宽7%的滤波器,不知道用LC滤波可以做吗?非常感谢!

网友:
不用LC滤波器,还能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功率太大了,不过用手绕组线圈可以达到你的要求,7%可能需要多级,有一定的损耗

网友:
用LC是可以的,我们做440-480MHZ 40W电感线圈空心的都可以,级数看你对谐波的要求而定的。

网友:
如果用分布参数做这么低频的滤波器,体积就太大了吧。所以还得用LC集总元件做。可能电容的耐压一定要很高才行。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最佳选择是LC 滤波器;
器件选择上面尽可能选高Q高压电容,绕线电感同样有类似要求。
器件规格书上有相关性能参数。

有哪位能提供一下这样的电感,哪个厂家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