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哪种电磁仿真软件分析感应电压电流比较好

楼主(2019-05-09):
请教大神,我想利用电磁仿真软件对一个变压器进行电磁场分析,主要仿真对空间其他电路的电磁干扰(计算在其他电路或传导电路上的感应电压、感应电流的大小),请问哪种用着比较流行的软件比较适合,非常感谢。

网友A:
什么频段?变压器结构复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频段?变压器结构复杂么?

100KHZ,变压器不复杂

网友:
我只知道用maxwell 3D应该可以仿变压器的近场,如果要考虑对空间其他设备线缆的干扰,应该是要把这个场近似成一个源,再到HFSS里边仿,Ansoft的集成度比较高,可以试一下

网友:
cst应该也不错

网友:
业界常用的HFSS/CST/Ansoft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