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批量删除已经走好的线???

楼主(2019-05-09):
想把这些已经画好的线全部删除重新布线,但是一根一根的删除好浪费时间啊!有没有什么简捷的操作步骤呢???

网友A:
方法:
1.过滤器限定为trace,框选部分布线段,然后点击“tab”,可以选中线段的全部网络布线,然后删去就行了;

2.快捷键“u”(取消布线),选择网络,然后去点击已布线就会取消已布网络,那个网络取消点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
1.过滤器限定为trace,框选部分布线段,然后点击“tab”,可以选中线段的全部网络布线,然后删去就行 ...

谢谢大神,已操作成功

网友:
鼠标右键,点击查找相似,选择相同网络的走线,然后删除

网友:
unroute-net,可以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