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离线式反激转换器 (off-line flyback converter) 的反馈控制 3

楼主(2019-05-10):
离线式反激转换器 (off-line flyback converter) 的反馈控制 3

2.图七补偿电路的小信号转换函数如下 [5]

图八为相应的补偿器波德图。

图八、Type II 补偿器波德图
3.从(7)式看,共有Ra、Rb、Rc3、Rd、Ca、Cb 及 CTR 等七个参数待定。而已知的只有前面算出的三个关系式。

换句话说,有四个参数必须从其他条件获得。
4.首先为电阻Rd,大部份新型的控制IC都已设定好,设计者可以从IC供货商数据中获得。
5.其次,TL431 的参考电压也可从供货商数据中得取,常规约为2.5V。为让TL431正常运作,通过Rb 的电流(Ivd) 至少须125μA,一般加上余裕,可以设定成250μA。所以 Ra 与Rb 就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来。

6.此外,光耦的电流传递比(CTR)可以从供货商数据里估计。事实上如前所述,CTR 为一非线性值,随通过光耦二极管电流大小而变。一般通过光耦二极管电流约为几百μA,CTR 约在0.1 到0.5之间,确实的数值必须透过精密量测而得。此例将假设CTR 为0.5。
7.如此一来,七个参数已经决定了四个,其余的三个参数可藉由(8)、(9)及(10)三个关系式算出唯一解。
8.算出RC3 的数值后必须要检讨一下。从TL431 运行原理,其阴极电压必须高于2.5V,同时流过阴极的电流必须大于1mA 才可以获得正确的稳压。通常会在光耦二极管上并联一个1kΩ 左右的电阻以提供足够的阴极电流。特别注意,这个并联电阻并不会改变系统小信号特性。所以可以得到下列关系式:

其中VF 为光耦二极管的顺向压降,常规约略为1.0V。RC3的最大值就可以估计出来了。

代入前面的例子,同时假定最大阴极电流为1.5mA,则RC3必须小于5.6kΩ。太高的RC3会降低补偿电路的中频增益。如果计算出来的RC3大于上限值就表示必须降低设定交越频率,或采用其他的补偿计算方法。
9.光耦合器在先天上存在一个并联于光耦三极管的等效电容,必须用电路量测的方法测得,常规约在2nF到5nF之间。补偿器计算出来的Cb值必须减去这个杂散电容,才是要外加的电容值。如果算出来的Cb值比杂散电容小,那就不需要外加电容了,不过因为不能完全补偿ESR零点(极点靠近低频),所以相位裕量会变差一些。
設計工具與模擬驗證
为了让上述计算可以快速进行,特别制作两个Mathcad计算程序“Flyback CCM Type II Compensation” 与 “Flyback Loop Gain Analysis”,方便反馈的计算与分析。同时可藉由Simplis仿真来比较本文模型计算的误差。图九为Simplis仿真电路图,图十到图十二为本文提供的设计方法用Mathcad 分析计算与Simplis 模拟结果比较。图十为功率电路转移函数波德图,图十一为补偿器电路转移函数波德图,图十二为回路增益波德图。(a)为幅值,(b)为相位。图中红色实曲线为Mathcad依据小信号模型计算结果,蓝色虚曲线为用Simplis直接仿真的结果。可以看出从低频段到交越频率,小信号模型有很好的准确度。高频部份由于小信号模型的误差,有比较大的误差,不过因为回路增益已远小于1,对于实际瞬时响应影响不大。图十三为用Simplis仿真在输入电压为90V情况下阶梯负载变化(负载自1A瞬变到3A)的输出电压瞬时响应图,可以看出只有很小的过冲(overshoot)以及很快的回复时间(settling time)。

图九、Simplis 仿真电路图

图十、功率电路转移函数波德图 (a) 幅值, (b) 相位

图十一、补偿器电路转移函数波德图 (a) 幅值, (b) 相位

图十二、回路增益波德图 (a) 幅值, (b) 相位

图十三、负载瞬变瞬态响应图

參考文獻[1] Christophe P. Basso, “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Spice Simulations and Practical Designs”, McGraw_Hill, 2008.
[2] W. Kleebchampee and C. Bunlaksananusorn, “Modeling and Control Design of a Current-Mode Controlled Flyback Converter

with Optocoupler Feedback”, IEEE PEDS 2005.
[3] Yuri Panov and Milan M. Jovanovic′, “Small-Signal Analysis and Control Design of Isolated Power Supplies with Optocoupler
Feedback”,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ELECTRONICS, JULY 2005.
[4] 王信雄, “定频返驰式转换器设计指南”, RTAD1202TC, 立锜科技设计指南, 2012.
[5] John Schönberger, ”Design of a TL431-Based Controller for a Flyback Converter”, Plexim Gm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