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消除反激式转换器于启动期间MOSFET之过应力 1

楼主(2019-05-10):
消除反激式转换器于启动期间MOSFET之过应力 1

摘要本应用文件从三大方向探讨“如何有效消除反激式转换器于启动期间MOSFET之过应力”:从RICHTEK内嵌软启动功能之反激式转换控制器设计,再到系统回路稳定度与开关管之应力关系,最后带入被动式电压箝位RCD缓冲电路分析及设计。本应用文件可供研发工程师参考,以在电源系统开发设计时降低开关管MOSFET所受之应力,避免开关管之损坏,提高电路操作之可靠度。
前言开关式电源供应器(Switching Power Supply)相对于线性式电源供应器(Linear Power Supply)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等优点,因而被广泛应用。开关式电源拓朴之一——“反激式转换器(Flyback Converter)”由于拥有初/次级隔离、电路架构简单、零件数少、成本低等特色,被广泛应用于150W以下的电源系统。
开关组件Power MOSFET扮演着开关式电源转换器的重要角色,“如何消除反激式转换器于启动期间MOSFET之过应力”,乃为本文探讨之重点,探讨将从反激式转换器控制器设计、回路稳定度和缓冲电路设计三大方向展开。
反激式控制器设计-RICHTEK内嵌软启动功能
图一为典型的反激式转换器应用电路。图二为典型的反激式转换器功能方块图。当VDD电压达到控制IC启动门坎电压(VTH_ON)时,控制IC即会开始运作,它会首先启动软启动功能(Soft Start, SS)。
控制IC内之振荡器(Oscillator)产生时钟信号(Clock)来设定S-R触发器(S-R Flip-Flop)之S端(Set);透过取得反馈电压(VCOMP)或定功率(Constant Power)之电流限制信号(Current Limit,VCS_CL)二者之电压最低信号与流过电流侦测电阻(RCS)之电压(VCS)经由脉宽调制比较器(PWM Comparator)触发S-R触发器之R端(Reset),决定GATE端之脉冲宽度。

图一、典型反激式转换器应用电路

图二、反激式转换器功能方块图

控制IC透过GATE脚位驱动反激式转换器开关管(MOSFET),开关管导通(Turn ON)时,输入电压完全跨在变压器(耦合电感器)一次侧之上,电感电流成线性增加,电感所储存的能量也因而逐渐增加;此时由于功率二极管反偏,负载所需的能量完全由输出电容提供。藉由回路控制信号,当栅极驱动信号将开关管关闭(Turn OFF)时,由于电感的磁通必需连续,迫使功率二极管导通,此时电感的电压也会反相来重置其磁通。这时候,通过二极管的电感电流将呈线性减少,此电流除了提供给负载外,也提供给输出电容充电,直到控制IC之时钟信号触发下一周期开始为止,周而复始。以连续导通模式(Continuous-Conduction-Mode,CCM)为例,图三为反激式转换器及控制器动作示意图。
开关管导通时,电流侦测电阻上之电压(VCS)爬升斜率(mR)为:

开关管关闭时,二次侧二极管导通流过电流,该电流(ISec_Diode)通过映射以后反映至一次侧,在电流侦测电阻上形成隐含的电压(VCS),其下降斜率(mF)为:

其中Vin为跨于变压器一次侧两端之输入电压;LP为变压器一次侧之激磁电感;VO为输出电压;VF为功率二极管导通电压;n为变压器圈数比;NP为变压器一次侧线圈匝数;NS为变压器二次侧线圈匝数。

图三、反激式转换器及控制器动作示意图 (CCM)
反激式转换器开始运作初期,输出尚未建立,电压为零。由公式(2)可知电流侦测电阻上之电压下降斜率趋近于零,而控制IC于每个周期皆至少有最小导通时间(TON_MIN),致使电感电流持续增加,即开关管上之尖峰电流(Peak Current)持续增加,电流侦测电阻上之电压不断上升。当开关管关闭瞬间,累加的尖峰电流、变压器之漏电感和开关管之寄生电容产生高频振荡,于开关管之漏极(Drain)与源极(Source)间感应出极大之电压尖峰(Voltage Spike),将可能衍生出开关管之过应力问题,如图四(a)所示。当反激式转换器输出短路时,控制IC触发自动重启保护(Auto Recovery),上述问题将更趋严重,开关管过应力问题也可能会表现得更严重,如图四(b)所示。

图四、反激式转换器开关管之应力

为了有效抑制启动尖峰电流,RICHTEK将软启动功能内嵌于控制IC中,它在控制IC开始运作时会先被启动,透过阶梯式的电流限制信号,逐步将输出电压慢慢建立起来。同时搭配过电流门坎电压(VCS_SKP)跳周期(Cycle Skipping)模式设计于软启动期间,当电流侦测电阻上之电压超过电流门坎电压时,控制IC会触发跳周期模式,延长电感电压反相重置磁通时间,使磁能能够有效地转移至输出端,加速输出电压之建立过程,同时达到降低开关管上之电流幅度的效果。图五为RICHTEK内嵌软启动功能示意图;图六为RICHTEK软启动功能-跳周期(Cycle Skipping)模式和传统软启动模式的比较。

图五、RICHTEK内嵌软启动功能示意图

(a)传统软启动模式

(b)RICHTEK软启动功能-跳周期(Cycle Skipping)模式
图六、传统软启动功能 vs. RICHTEK软启动功能

图七所示为传统软启动功能和RICHTEK软启动功能在同一反激式转换器电源系统在启动期间的不同表现对照。采用传统软启动功能时,在启动初期会有一较大之电压尖峰,而采用RICHTEK软启动功能的情况下则没有这一现象,这意味着后者的启动过程是平缓的,开关管所受应力是比较轻的。

图七、启动期间开关管之应力——传统软启动功能 vs. RICHTEK软启动功能

图八所示是在输出短路时同一反激式转换器电源系统在分别采用传统软启动功能与RICHTEK软启动功能时的不同表现。由于输出短路,控制IC会触发自动重启保护(Auto Recovery),传统软启动功能在高输入电压工作条件下将出现更加恶化的开关管应力状况,而优化的RICHTEK软启动功能由于具有特别的保护机制,可有效降低开关管之应力负担,提高了电路操作之可靠度。

图八、输出短路时开关管之应力——传统软启动功能 vs. RICHTEK软启动功能

网友:
这么棒的资料 为什么没人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