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EE2005 拉線 只能一條條拉?

楼主(2019-05-09):
    如題? 沒辦法 一次整齊拉多條嗎?

网友:
    有时候没办法多网络布线可能原因之一就是Trace的问题或者软件一时半会顾不上吧,这种情况确实有,因为2005毕竟版本太低了。

网友:
    升级吧,切换高版本吧,已经好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