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线出哪些层给工厂

楼主(2019-05-09):
设计完成后,要出哪些层给 工厂打线用呢

网友:
top  bottom   outline pasrbotm  pasttop silktop  sildbotm soldtop

网友A:
每层线路  丝印层 组焊层  焊盘层  钻孔层

网友:
    金属线路层 阻焊层 孔层或者介质层  丝印层 等等

网友:
    打线的话顶层金属层、阻焊层,金手指层就可以

网友B:
    给个打线对应的说明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层线路  丝印层 组焊层  焊盘层  钻孔层

    线路层和钻孔层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打线对应的说明图就行

是什么样子的,有例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样子的,有例子吗

您说的打线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