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高亮显示当前网络???求救???

楼主(2019-05-09):
    altium高亮显示当前网络???求救???
看其他人在用AD走线的时候,那个网络是高亮的,不好意思问,哪位大神指导,指导一下呗

网友:
    好像有个快捷键,忘了是什么了,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打开右下角的PCB活动面板选择网络,选中你要高亮的网络,复选框打勾就可以高亮该网络,双击进入可以修改高亮颜色。

网友:
    请问楼主要的高亮是不是像图面中那样走线这根高亮,其它颜色要暗些的效果?
如果是要这种效果的话,你在按PT出线过程中按键盘上[ ]这两个键就可以调节亮暗程度

网友:
    布线的时候都是自动高亮啊

网友:
    是不是这个没打勾?

网友:
    CTRL+点线  就可以高亮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