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提高画板效率1--AD自带快捷键集合

楼主(2019-05-10):
画一块板子时,除了板子设计的合理性,稳定性之外,画板效率也是重要的
特别是当你设计deadline即将到来时,高效的画板效率更是迫切需要的

说了那么多,如何提高画板效率呢,快捷键是一个好方法,熟练地掌握快捷键有助于你快速完成PCB设计

以下是本人多年PCB设计总结出来的比较有用的快捷键(AD16)

一.原理图操作
1.翻转元器件:XY镜像翻转,空格旋转
2.修改原理图参数:D+O
3.标注所有器件:T+N+Y(在AD17版本中是T+A+N+Y)
4.放置字符串:P+T
5.打破线:E+W
6.原理图T+S :将原理图中选中的原元件在PCB中选中

二.PCB操作
1.*:切换布线上下层
2.空格键:切换布线时的凹凸
3.Alt:在水平线上和垂直线上限制对象的移动
4.Backspace:删除刚布的最后一条线
5.按下ctrl移动元件可查看元件是否对齐
6.布线时按下T+M可去除绿色的报错
7.按下L可进入透明度修改界面
8.布线的过程中shift+ctrl+滚轮过孔(默认孔径大小)
stift+W(过孔的同时选择孔径大小)
9.布线的过程中stift+W进行布线宽度更改
10.布线时按shift+S可以暗化除了焊盘以外的东西
11.E+K进行布线的切线操作
12.shift+R走线堆挤的模式切换
13.3D图中,按0拉平
14.Ctrl+H 选中一整条连接在一起的线

三.通用
1.X+A:取消所有选中的对象
2.Ctrl+Tab:切换所有打开的文档
3.Ctrl+F4:关闭当前文档
4.Ctrl+M:测量距离
5.Ctrl+R:复制并重复粘贴选中对象d

上述快捷键的具体使用方法如果不懂可以照着名字百度,都可以找到的,或者自己在AD里面操作一遍就知道了,这里就不全部截图介绍了

最后在多总结一下吧

个人画板必用的快捷键:

一.原理图操作
1.翻转元器件:XY镜像翻转,空格旋转
(在原理图设计中,元件的放置离不开空格键的旋转)

3.标注所有器件:T+N+Y(在AD17版本中是T+A+N+Y)
(每次画完原理图直接这个快捷键上去,然后就可以导入PCB,美滋滋)

二.PCB操作
2.空格键:切换布线时的凹凸
(布线时根据布线AD里面自己选项的设置,布线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线跟你要走的路径不一致时,这个快捷键就派上用场了)

5.按下ctrl移动元件可查看元件是否对齐
(移动元件必用,此外使用快捷键A进行排列元件也是必用的)

7.按下L可进入透明度修改界面
(当报告中漏线时,用此快捷键把挡住视线的层隐藏后,找自己漏连哪根线就容易多了,而且铺铜的透明度改到70%时会特别好看喔)

9.布线的过程中stift+W进行布线宽度更改
(布线时改变宽度时直接使用这个快捷键会比按Tab再改宽度要容易多了)

10.布线时按shift+S可以暗化除了焊盘以外的东西
(方便在单层连线)

13.3D图中,按0拉平
(个人有一种习惯,画完板子一定要看3D图,看完后一脸满足,特别是在元件基本都有3D视图的情况下)

14.Ctrl+H 选中一整条连接在一起的线
(修改走线必用)

网友:
赞!这个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