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RM芯片如何区分引脚内部结构?

楼主(2019-05-10):
如CMOS结构 ,TTL结构?区分了才知道输入及输出高低电平值,谢谢。

网友:
ARM应该只是芯片内核的,具体你要看芯片规格书上管脚矩阵,上面有管脚类型和电平准位的

网友:
規格書有詳解,請詳讀。~~

网友:
一次面试,别人问我芯片内部电路是怎样的。高人帮忙回答下。

网友:
可以看规格书上的描述,GPIO口一般是可以配置输入或者输出的,还可以配置成其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