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磁波信号和一般的高频电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10):
请教大神,
初学微波技术,有一个疑问:电磁波信号和一般的高频电信号有什么区别?具体有下面两个例子:

1,见到过一个混频模块。只有两个口,N型的。一个写着RF IN,这个能理解;另一个口处有两
个标注,一个是IF OUT,但另一个是LO IN。两个口都连接同轴线。做这个混频模块的人解释
是:超外差式的混频器,要有一个电源,即由LO IN输入,同时输出中频信号。不解了:同
轴线不是只传电磁波信号TEM波么?LO IN这种一般的电信号是怎么在同轴线上传输的?中
心的导体?那相向传播的两者还不互相影响?

2,喇叭天线的同轴转换,一般是打探针耦合,将波导里的电磁波转换到同轴线里传播。
但是见过一个天线检波器,不用探针,直接在波导中漏出一个检波二极管,输出直接就是
根普通的铜线,而不是同轴线。不解了:这信号又是怎么转化的?
只学过微波技术,解决这类问题该去看什么书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发一下照片,能同时拍到对应的器件型号最佳。

网友:
LO是一般的电信号?LO不是本振么?和RF一起进入混频器,输出中频,这个没毛病啊

网友:
混频器一般是三端口网络。
通常本振信号只是个搬运工,在有用信息的RF端和IF端,这个本振信号都算作不需要的干扰信号,本振泄露或LO到RF 之间的隔离是混频器中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两端口的混频器,还真想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