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13.56M天线设计问题?

楼主(2019-05-10):
请教大神,
打算做一款读卡器,尺寸尽可能小,13.56M,iso14443A/B  ,近距离。还没动手,看了些资料,天线匹配有3种直接匹配,短距离50欧姆匹配,长距离50欧姆匹配。有几个疑问:

问题1:控制板与天线板分开的话,如果天线直接匹配,连接的线缆长度应该不大于多长?两板之间能用2.54mm插针引线连接吗?这样连接会有EMI问题吗?
问题2:天线板考虑EMC,两层板行不?(一面加不闭合屏蔽环),天线板尺寸一般多大,正方形or长方形?
问题3:若控制板与天线板合一,天线板中央能放器件吗?如图

问题4:调试天线的仪器,用阻抗分析仪还是网络分析仪,观察S11  S12  ,  看smith圆图用哪个? -----这部分不是很懂,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NFC天线吧,可以参考下关于NFC的设计

网友:
    最好能配原理图 这怎么看的懂

网友:
    基于你以上的问题都可以。具体就要看你调试的结果了,读卡距离

网友(2019-09-18):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