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用网络分析仪前的calibration的原理或者目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5-10):
请教大神,

在使用网络分析仪测试smith chart或者s参数之前,
我们都需要专门进行calibration.当然只需要校准一次,并保存。以后
电路上元器件小小修改后再测,只需要recall出来就可以了!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进行calibrate?主要的calibrate那么参数?原理是什么?
如果觉得回答太麻烦,或者这类弱问题不想太费劲,请问哪里有比较好的介绍
资料!万分的感谢!

我现在大概明白是因为每个电路的参数都不是标准的,必须先测试
其值。但是我想知道的具体一些,主要是那些参数?s参数,增益?????
非常感谢!

网友:
校准原理是一大堆矩阵数组公式,看不懂。

网友:
个人理解:保证当前测试的准确度和精度。
当测试链路中的因素发生变化(接头,线缆,温度湿度等),链路的参数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网友:
校准很重要,楼上的确实没有说错,校准就是保证当前测试的准确度。

为什么要校准?校准的是什么参数? 这个需要从网分的原理说起。

比较复杂,总之,校准可以消除测试中的误差因素,如测试用的线缆带来的插损和相位变化,网分内部通路及器件变化打来的误差等。

网友:
若要了解需要测试哪些值,仔细看看器件的datasheet,一个合格的资料,会将所有的指标都列上。
而一个好射频工程师是将器件本体性能完全准确发挥出来的人。

网友:
校准还是很有必要的,其目的是消除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