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网络分析仪的实际测量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10):
请教大神,
2.4G产品,现在我想看PA的参数,有以下几个基本问题,请高手别见笑,如能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1、分别 测PA输入和输出端的反射,驻波,阻抗时,PA是否需上电工作?
2、测S21时,输出端有一个SMA接口的天线可以连接,但是PA的输入端在PCB上没有专用的SMA测试点,该怎么连接?
3、如果只想测输入端的S11,SWR和阻抗时,输出端是否需连接到矢网?反之测输出端昵?
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理解:1. 有源器件上电工作状态;2. 可以尝试焊接根SMA头短线进行测试;3. 不用的那端进行匹配端接即可。
不一定对,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1:肯定需要上电工作,才能测PA的驻波、阻抗吧?

网友:
1、PA测试肯定要上电。2、并且要保证正常工作;3、现在的PA有许多工作状态,要确保PA 正常工作在你需要的工作状态上。这点一定要保证,现在的终端PA的工作状态太多了。

网友:
2、要多问一下你准备测试的PA 的工作频率,工程经验上看,在2G以下的,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a)用开叉射频电缆连接。 射频开叉电缆制作时,要保证剥皮出来的射频芯线尽可能的短,地线尽可能的靠近芯线。
b)开叉射频电缆相当于一个并接电容, 串联个微小电感
c)测试效果的好坏和电缆制作的水平直接相关。

网友:
3.最简单的方法是同时测试S11,S22,S21等指标。
a)将仪表通过两根开叉电缆连接到PA的输入和输出上进行测试。 注意,注意,(重要的话说3边)要通过隔直电容连接到仪表上,要通过隔直电容连接到仪表上,要通过隔直电容连接到仪表上。

b)要想麻烦的话非要单独测试S11或S22。可以在保证PA 正常工作的场景下,接50欧姆负载到地。1、电阻要高精度50欧姆;2输出端接的电阻要考虑负载能力,可承载功率要大于功放的最大输出能力。

网友:
楼上版主说的很好,没啥补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