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离线式反激转换器 (off-line flyback converter) 的反...

楼主(2019-05-10):
离线式反激转换器 (off-line flyback converter) 的反馈控制 2

工作点与极零点变化
举一个常规的应用例子来说明:一个反激转换器,输入电压范围为90V 到360V,负载范为为0到3A,输出电压为12V。并有着下列的电路参数 : LP = 1.1mH, NP : NS = n = 7.7, CO = 1360μF, RESR = 30 mΩ, RS = 0.56Ω, fS = 65kHz, Se = 3.46 x 104 V/sec, GFB = 0.3333。(其中 Se 与GFB 必须由控制IC提供)根据反激转换器的工作原理[4],在常规的设计里,高输入电压与轻载状态总是让转换器倾向于非连续导通模式;反之,低输入电压与重载的条件下,转换器会走向连续导通模式。其间存在着一条所谓 CCM与DCM 的边界曲线,如图四所示,在曲线上方为CCM 工作模式,曲线下方为DCM 工作模示。(3)式就是代表这条曲线的方程式。

图四、CCM 与DCM 边界曲线

不同工作点的零极点变化
表一为范例中的直流增益以及零极点位置的计算结果。图五为输入电压与负载电流变化的波德示意图。可以看出,当低输入电压与高负载时,增益曲线较低;反之,高输入电压与轻载时,增益曲线较高。这个事实关系到如何选择工作点作为反馈设计的基准,很显然,低输入电压与重载条件做为反馈设计点是比较恰当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拥有足够的相位裕量,通常也能延伸到其他工作点有着更好的相对稳定裕量。
表一、不同工作点的直流增益与零极点位置

VIN (V)

IO (A)

3.0
3.0

3.0

3.0
3.0

2.0
1.0

3.0

2.0
1.0
Mode
CCM

CCM
CCM

DCM
CCM
CCM

DCM
DCM

DCM

DCM

G0 (dB)
13.1

16.5
17.0
17.1
13.1

15.6
17.0
17.1
18.8
21.8

fP1 (Hz)

59.0
53.0
57.0

58.5
59.0

44.0
19.5
58.5

39.0
19.5
fP2 (Hz)

NA
NA
NA

21.7k

NA
NA
25k

21.7k
32.6k

65k
fZ1 (Hz)

3.9k

3.9k

3.9k

3.9k

3.9k

3.9k
3.9k

3.9k

3.9k

3.9k
fZ2 (Hz)

16.5k
44.2k
75k

106k
16.5k

24.7k
49.5k

106k
160k

319k

图五、改变工作点的增益曲线变化

三、反馈补偿电路设计从前面的分析得知,不同的操作点有着不同的零极点位置以及不同的低频直流增益,所以存在着许多设计补偿电路的方法。基本上一个Type II 的补偿器 (一个零频率的极点,随着一个低频零点以及一个极点) 最适合做此类的补偿。如果用一个低频零点来补偿功律电路的低频极点,同时利用高频极点来补偿ESR零点,这样将容易获得较好的相位裕量。利用补偿器的中频段增益来设定适当的交越频率,系统将有相当好的稳定度。
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便是先设定好一个“目标回路增益”(target loop gain)为:

这样的回路增益在波德图上就是一条 -20dB/dec 斜率的直线,如图六,在低频直流部分有着极高(相当于补偿器的开路增益)的增益,所以整个电路的直流稳态电压调整率理论值可为零。同时,其交越频率fC为

因为斜率近似 -20dB/dec,所以在交越频率有着近90° 的相位裕量。对一个离线的反激转换器而言,交越频率设计在低压输入满载时工作点为800Hz到3kHz为最恰当 (以65kHz 开关频率而言)。

图六、功率电路转移函数曲线(红色)与目标回路增益(蓝色)
设计步骤
有了以上的了解与认知后,很自然的一般补偿器设计的方法就可以应用了,现将这些步骤整理如下:
1.选择低压输入与满载做为补偿电路设计基准的功率电路。如前所述,采用这个工作点设计的补偿器可以延伸涵盖到其他工作点,并且有更好的相位裕量。
2.设定交越频率 fC,其回路增益波德图为 -20dB/dec 斜率。越高的交越频率,虽然代表着更快的瞬时响应,但是别忘了反激转换器固有的右半平面零点问题,这个零点无法用传统的极点补偿,所以交越频率必须远低于这个零点位置。实务上,离线反激转换器的交越频率多半设计在3kHz以下。
3.定义一个两极点、一零点的补偿电路,并设定补偿电路的零点为功率电路的低频极点;设定补偿电路的高频极点为功率电路的ESR零点。利用一组Type II 的补偿电路,恰可以结合功率电路的转移函数,成为目标回路增益。
4.根据功率电路在fC 的增益,算出补偿器的中频增益。
5.同时,相位裕量可以先预估。
6.补偿电路的转换函数可以确定了:

也就是说 (6) 式的 A、ωcp1 與 ωcz1 都可以计算出来了。
补偿电路的实现
1.选用最广泛使用的TL431与光耦合器架构,如图七。实现Type II 补偿器的电路结构有许多种,不在此讨论,仅提供最常用结合TL431与光耦的常规Type II电路计算与说明。

图七、实现反馈补偿的电路结构

网友:
很棒的资料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