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Buck 转换器设计与电流纹波系数 2

楼主(2019-05-10):
Buck 转换器设计与电流纹波系数 2

图3 显示了磁芯在不同占空比下的归一化尺寸和纹波系数之间的关系。

图3. 不同占空比下纹波系数和电感尺寸之间的关系
当纹波系数很低时,磁芯尺寸显著地增加;当纹波系数较高时,磁芯尺寸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意味着在曲线拐弯的区域存在一个最优化的地带。从原则上讲,高纹波系数意味着滤波电容也要大,反之亦然。举例言之,当D= 0.3 时,纹波系数可以设定在 0.2~0.4 之间,这样可以得到比较合适的磁芯尺寸和电容尺寸。
4. 一个设计示例一个开关工作频率为 300kHz 的 Buck 转换器要在下列条件下工作:
Vin = 4 ~ 12V, Vout = 1.8V, Io = 6A, ΔVo = 10mV (输出电容上的纹波电压)。设计中假设功率开关和续流二极管都是理想的,表1 显示了用传统方法按照 30% 纹波系数计算出的电感量,而按照本文提案的面积积方法得出的经过优化的计算结果在表2 中列出。

表1. 传统方法 30% 纹波系数计算结果

Input Voltage (V)

Duty Cycle
Ripple Factor
Ripple Current (A)

Ripple Current RMS (A)

Inductance (μH)

0.30

0.3

1.80
0.52

1.56

0.15
0.3

1.80

0.52
1.89
0.1

0.3

1.80
0.52

2.00

表2. 优化后方法计算结果

Input Voltage (V)
Duty Cycle

Optimal Ripple Factor
Ripple Current (A)
Ripple Current RMS (A)
Inductance (μH)

0.30

0.42
2.52

0.73

1.11

0.15

0.45
2.7
0.78
1.26

0.1

0.48
2.88
0.83

1.25

在表1中,传统的计算方法设定了相同的纹波电流值,因而输入电压较高时电感值就较大;而在表2中应用的是面积积的计算方法,不同输入电压下的电感量基本上是相同的,但输入电压较高时纹波电流也较大。在实际的高频设计实践中,常常采用 POCAP 或 MLCC 作为输出电容,它们都具有极低的串联等效电阻,因此要得到纹波电压指标是很容易的。
5. 总结本文提出了一种 Buck 转换器设计中电感尺寸和纹波电流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方法,利用面积积方法可在不同输入电压下得到优化的纹波系数范围,可作为 Buck 转换器设计中优化电感设计的指南予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