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ubber缓冲电路总结

楼主(2019-05-10):
这是关于snubber缓冲电路做的一点总结案例,对理解如何降低MOS管开关过冲有一定的帮助。具体案例分析,文件中配有相应的插图以说明。

网友:
怎么这里面有些资料我看到过。。。。

网友:
手机版下载不了?

网友:
大家可以谈谈解决信号过冲的方法,我一般做法:1.尽量减小驱动电流;2.增加去耦电容去掉一些高频谐波,减缓信号上升;3.阻抗不匹配对过冲也会造成影响,在低频信号或电源决定因素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