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我标注了尺寸,但没显示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10):
pads中,我标注了尺寸,但没显示出,怎么回事?像文件中的耳机座,做封装时标注尺寸但看不到,移动元件时就能看到,各位大神怎么回事?现在想把封装的尺寸标注删了都删不了,怎么办?

网友:
相应的层显示没打开。

网友:
    相应层的颜色没有改为非背景颜色。。。:lol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肯定是个虫子。原因是,在封装编辑器里面<All Layer> 不显示,也无法给它设置显示颜色, 而尺寸标注缺省在<All Layer>层,这样一旦在该层标注或测量了尺寸后(不管有意无意),所做的标注永远不可见,也无法选中、删除、或修改到可见层。然而,这个封装在LAYOUT里面拖动时,标注的尺寸就鬼影显现,而在ROUTER里面则永远可见。讨厌死了。我发现唯一的修复办法是打开另一个封装编辑器,把这个有尺寸标注毛病的封装用窗选、copy-paste 过去,因尺寸标注不可见,所以不会一起拷过去,然后存盘覆盖原来的封装。

网友:
    对应的颜色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显示层没打开,要

网友(2019-08-05):
    放的层不对

网友(2020-06-01):
    只有重新复制这个封装,在另外的封装编辑器里面  打开这个选项,把这个字体和2D线放在顶层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