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一进两出的音频通道切换芯片!!!

楼主(2019-05-10):
    各位大大,求推荐一个音频通道切换芯片,需求一路输入,两路输出,输出可选择一通道或者二通道,可通过软件来切换,如图示意图,可看做为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选择开关单路的比较少吧

网友:
    这个好  以后就不会为开关事情烦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3157

感谢推荐,谢谢!

楼主(2019-11-25):
    最后选择了SGM3718,附有结构框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要想音频无损的话最佳的时选用微型机械继电器

网友B:
    不傷音質的話,微型Rela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傷音質的話,微型Relay吧

    是的,毕竟它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隔离,不过如果要求不高的话,High Off-Isolation :-57dB at 1MHz,Low Crosstalk: -61dB at 1MHz 我觉得应该足够了,毕竟不是做Hifi 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