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覆铜指定几个过孔“十”连接。其他全连接。

楼主(2019-05-10):
AD16覆铜指定几个过孔“十”连接。其他的全连接。怎么设置?

网友A:
选中指定孔修改属性,选中thermal relief可以修改热焊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指定孔修改属性,选中thermal relief可以修改热焊盘的。

AD16不支持。在“孔”属性改不了。

网友:
那你看看覆铜属性里面,有没有覆铜过孔的连接方式了!

网友:
把这几个过孔改成焊盘,焊盘十字连接就可以了,选中过孔,tool——convert——convert selected vias to free pads

网友B:
在规则中设置铜皮连接方式,焊盘为十字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规则中设置铜皮连接方式,焊盘为十字连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