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给系统右键菜单加个下划线?

楼主(2019-05-11):
比如右键 有个net 命令,我想在n下面加个下划线,这样直接按n就可以执行,不用鼠标点击,加快了速度。谢谢

网友:
    设成快捷键更快

楼主:
    不想设置过多的快捷键,有时候也记不住。常用的设一下还可以。

网友:
    自己用的多时还是改一下快捷键,保存个env,以后可以在其它地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