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时钟换pin规则

楼主(2019-05-11):
提问:FPGA的BNAK上面SRCC和MRCC时钟管脚接的信号为什么不能换pin,它的特殊意义或者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不能换就是不能换,只有这些引脚才有特殊功能

网友:
MRCC为全局时钟管脚,SRCC为局部时钟管脚,只能分配本Bank和相邻Bank的时钟,一般不能交换管脚,但作为普通io口时是可以随意交换的。

网友:
    时钟管脚确实不能换,不然会影响硬件逻辑的时序

网友:
    请参考芯片规格书  内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