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将非镀金区的铜皮切掉?

楼主(2019-05-11):
问一下大神们, CAM350处理gerber时, 一个是铜层, 一个是Sold mask open区, 怎么操作可以将镀金的铜层单独导出? (如右图所示)
或者说怎么操作可以将非镀金区的铜皮切掉,只剩余镀金区的铜皮?

楼主:
怎么操作没人知道么?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A:
镀金处再做一个层面,单独出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金处再做一个层面,单独出那一层

大神能截图告知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截图告知一下如何操作?

我说的那个要从出gerber那里开始修改。不是cam350。开始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