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的VX2.4能和Pro.VX.2.5共存吗?

楼主(2019-05-11):
如题,谢谢!
安装了VX2.4,想试试Pro。

网友A:
我试过,可以

网友B:
    Pro.VX.2.5好像库管理器不能运行!单独安装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可以

    先装的VX2.4,后装的Pro.VX.2.5,但PJ后Pro.VX.2.5弹框提示“缺少必要的许可证:‘PASDS Professional’”
    请问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Pro的教程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VX.2.5好像库管理器不能运行!单独安装也是这样!

    我也是一样。学生版可以,非学术的专业版就原理图的管理器可以打开,Pcb的管理器就打不开。

网友C(2020-03-27):
    VX2.6 32位和pro vx2.6装成功,vx2.6好像还行,pro打开也行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C:
VX2.6 32位和pro vx2.6装成功,vx2.6好像还行,pro打开也行

我试了几次,PRO vx.2.6库管理器都不能运行!你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