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干扰求教

楼主(2019-05-11):
    请问DCDC电源模块底下和周围可以走线吗,对高速的信号干扰有哪些,谢谢

网友A:
    如果空间狗的话能不穿就不穿,但有些高密度板子线多密就比较麻烦了,这个时候如果能隔远点最好,比如器件在表层,线靠下面层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间狗的话能不穿就不穿,但有些高密度板子线多密就比较麻烦了,这个时候如果能隔远点最好,比如器件在 ...

    请问对高速的干扰大吗,或者我用地隔开周围的孔

网友:
    可以的 能够用地隔比较好 但是围着电源孔隔一圈出来的话 可能会影响电源层的通流能力  所以有效的方式就是离电源孔远 能做到1mm及以上比较好

网友:
    基本上還好

网友:
    DCDC模块下最好不走高速线

网友:
    可以的话,还是不走线的为好

网友:
    尽量不要再底下走线,尤其是mos管、电感、大电流及其回流路径下方

网友:
    如果DCDC模块本身就是能过EMC测试的还好,否则千万别走线

网友:
    最好不要走线,用地隔离只是经验手段,出问题再用仿真下EMC看看

网友:
    最好是不要走线,DCDC电路对外有能量辐射,会产生干扰

网友:
    主要看DCDC的电流回流路径,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
    最好不要走线,实在不行也要保证phase区域的间距

网友B:
    可以走高速的。DCDC噪声很小,你可以算下隔离度,耦合到高速线上的能量可忽略。
    不过如果是12V输入,需要小心。12V噪声有几百mV,曾经碰到过12V干扰SERDES的案例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走高速的

网友(2023-06-26):
引用 网友B:
可以走高速的。DCDC噪声很小,你可以算下隔离度,耦合到高速线上的能量可忽略。
不过如果是12V输入,需要小心。12V噪声有几百mV,曾经碰到过12V干扰SERDES的案例

隔离度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