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2019-05-11):
编译时这么多错误该怎么处理,我也是网上复制的,如下图:请麻烦给看看

/*程序说明*/
//P3.3-P3.5输出3路频率500hz占空比1%-99%可调方波//
//P3.0-P3.2有3个按键单独控制3路占空比输出长按加5%
//短按加1%占空比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d=P3^3;   //红色LED输出口
sbit green=P3^4; //绿色LED输出口
sbit blue=P3^5;     //蓝色LED输出口
sbit k1=P3^0;     //红色LEDpwm控制
sbit k2=P3^1;     //绿色LEDpwm控制
sbit k3=P3^2;     //蓝色LEDpwm控制
uchar r_temp=1,g_temp=1,b_temp=1;  //三色占空比数值缓存
uchar flag;                          //定时器T2定时次数标志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10ms.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
{
char    num1=0,num2=0,num3=0;
  if(k1==0)               //按键K1处理程序

     Delay10ms();
     if(k1==0)

        if(r_temp<99)
             {
              r_temp++;
              while(!k1)
                 {
                  num1++;      //长按标志位加到10约100ms
                  Delay10ms();
                  if(num1==10&&r_temp<95)
                     {
                     r_temp+=5;
                     num1=0;

                  if(r_temp>=95) r_temp=1;
                 }
            }
        else r_temp=1;
        }
    }

  if(k2==0)               //按键K2处理程序

     Delay10ms();
     if(k2==0)

         if(g_temp<99)

             g_temp++;
             while(!k2)

                   num2++;          //长按标志位加到10约100ms
                   Delay10ms();
                   if(num2==10&&g_temp<95)

                          g_temp+=5;
                          num2=0;

                   if (g_temp>=95) g_temp=1;
                  }
            }
          else g_temp =1;

  if(k3==0)                       //按键K3处理程序
    {
    Delay10ms();
     if(k3==0)
     {
       if(b_temp<99)

            b_temp++;
            while(!k3)

                 num3++;         //长按标志位加到10约100ms
                 Delay10ms();
                 if(num3==10&&b_temp<95)
                    {
                     b_temp+=5;
                     num3=0;

                 if(b_temp>=95) b_temp=1;

     else b_temp =1;
      }
    }
}

//定时器T0 16位自动模式定时1ms 控制灯灭时间

void InitTimer0() interrupt 1  // 1毫秒@11.0592MHz
{
    IE2 = 0x00;   //关闭定时器2中断
    AUXR=0XE4;    //关闭定时器2计数
    TL0 = 0xCD;
    TH0 = 0xD4;
    red=1;
    green=1;
    blue=1;
    flag=1;
    AUXR=0xF4;        //开启定时器2计数
    IE2=0x04;       //开启定时器2中断允许
}
//定时器T2 16位自动模式定时10us    控制等亮时间
void InitTimer2() interrupt 12    //     10微秒@11.0592MHz
{
    flag++;
    T2L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if(r_temp==flag) red=0;
    if(g_temp==flag) green=0;
    if(b_temp==flag) blue=0;
}
void init()

    AUXR =0XE4;//设置定时器0和2为1T模式
    TMOD= 0x00;
    TL0 = 0xCD;
    TH0 = 0xD4;
    T2L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key();
   }
}

楼主:
那位大神帮看看,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