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电容摆放的先后顺序

楼主(2019-05-11):
因为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用来滤低频,再PCB里面摆放顺序无论进出都是先大后小

网友A:
    假如把芯片位置比作圆心,小电容围绕圆心放内圈,大电容放外圈。无论大小电容,都尽量靠近芯片。信号从输入到输出依次经过:大电容、小电容、芯片、小电容、大电容。粗浅的认识。

网友:
    不完全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把芯片位置比作圆心,小电容围绕圆心放内圈,大电容放外圈。无论大小电容,都尽量靠近芯片。信号从输入 ...

正解

网友:
    大电容用来滤低频      也是穩電壓
    所以要看當什麼

网友:
    不一定都擺前面

是 Ac to Dc  , Dc to Dc 還是 目標 IC 的電容  的 哪裡
如果你是 RD 有 Debug 經驗過 你就知道擺放差別

网友:
    楼上说的 很对

网友:
    应该是小电容靠近芯片,大电容远离才对

网友:
    根据容值大小来决定,容值越小有效半径越小,需越靠近器件管脚。

网友:
    小电容靠近芯片

网友:
电源进出电容摆放的顺序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把芯片位置比作圆心,小电容围绕圆心放内圈,大电容放外圈。无论大小电容,都尽量靠近芯片。信号从输入 ...

    请问这样做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做为什么呢?

    大电容滤波的作用范围比小电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滤波的作用范围比小电容大

    那也是应该小电容靠近输入的芯片端啊?输入信号经过外部的干扰后,先被大电容滤除低频的杂波,在被小电容滤除高频杂波。最后进入芯片???

网友:
    容值越小越靠近芯片

网友(2023-04-16):
    我认为要从电容的用处出发来看待. 输入的电容目的是滤波, 输出的(大)电容目的是去耦,小电容是滤波. 并且输出以去耦为主导,所以先大后小 .  应该是 10楼答主anguchou  所说的 DC-DC 类型 .

网友(2023-08-04):
    基本上是这样。

网友:
    输入先大后小,输出先小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