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端口设置求解

楼主(2019-05-12):
在利用siwave进行S参数提取的时候,传输线阻抗85 Ohm,这块的阻抗填写多少。谢谢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应该是差分阻抗85欧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差分阻抗85欧姆吧?

    对呀

网友:
    差分对阻抗 50Ω

网友:
    差分阻抗85,单端应该在4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