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C Drop 仿真约束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9-05-12):
DC Drop 仿真约束参数如何设置 ?
以下参数如何计算

Max Current Density

Max Via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想请教大神最大电流密度这个参数值怎么设置?

网友B(2019-07-05):
    貌似没有行业标准 据说英特尔要求不大于100A/mm2------老杨IT随笔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7a34f8a00ef79aa4fc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行业标准 据说英特尔要求不大于100A/mm2------老杨IT随笔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M ...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2022-02-02):
    感谢您的分享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