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Hz~500kHz 放大电路

楼主(2019-05-12):
     如题,有适合100kHz~500kHz 的集成放大器芯片吗?或者分立式电路,功率不超过50w,负载是换能器,中间会加变压器,单电源供电的。
     目前看到的绝大部分是音频功放。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不可能用线性运放,用D类功放吧

网友:
用功放似乎是满足不了带宽的要求,还是自己搭一个电路来实现吧,具体电路参见:https://www.wenkuxiazai.com/doc/315e915b312b3169a451a488.html

楼主:
谢谢dan,jacky。
1. D类音频功放常见,但是对应100k~500k的集成芯片应该没有的,除非自己用分立式器件做
2. 搭电路有些复杂,还是希望用集成芯片去做
看了下ti 的功率运算放大器OPA549,在100k~500k的输出摆幅非常小。
不知道有没有带宽更宽的功率型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