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assembly_top层的作用?

楼主(2019-05-12):
allegro封装内(package assembly-top)   (REF des  assembly_top )  (compent value   assembly-top)这三个层建了好像没什么用,出文件的时候也不会用的。是不是在做封装的时候省略?

网友A:
高密度板子丝印不好放的时候,可以将电装层的放在器件中间,单独出电装图,方便调试,有些公司要求电装图的位号需要在器件中间,这个时候就需要这层了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A:
高密度板子丝印不好放的时候,可以将电装层的放在器件中间,单独出电装图,方便调试,有些公司要求电装图的 ...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