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5 PRO 打开工程文件,提示“缺少必要的许可证”

楼主(2019-05-12):
请问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PJ

忘了说,完全按照PJ步骤一步一来的:安装、M**KG -patch **(均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系统是Win10 x64

网友:
    难道 PADS VX.2.5标准版过时了

网友:
    没破解好吧!这情况没遇到!但库管理工具运行不了!

网友B:
    PADS VX.2.5这个软件好用还是PADS9.5软件好用些呀?

网友:
    说明楼主时盗版软件的受害者

网友:
    專業版都不能破解了,我裝2.1的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win10系統的問題,我更新到最新的1903就不能破解了

网友(2019-07-27):
引用 网友B:
PADS VX.2.5这个软件好用还是PADS9.5软件好用些呀?

    pads vx2.4 版本好用

    vx2.5  的标准版还没有找到,目前找到的是 专业版版本的,可惜专业版本的不能够打开以前的 pcb 与 sch 文件

网友C(2019-09-17):
    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库管理工具用不了,SCH可以用自带的工具转换,但PCB必须要用到库,整了2天没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库管理工具用不了,SCH可以用自带的工具转换,但PCB必须要用到库,整了2天没搞定

    2.5我怎么破解也用不了库管理工具!你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我怎么破解也用不了库管理工具!你弄好了吗?

木有啊,我已经放弃了,就还有个重装系统没试

网友:
    重新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