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LVDS接口与MIPI接口的区别

楼主(2019-05-12):
LVDS和MIPI接口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MIPI是带协议的,屏幕通讯协议,LVDS只是物理接口

网友:
    用过,但也不了解

网友:
    mipi有帶通訊協定,lvds只是panel接頭~~

网友:
    LVDS用于传输视频数据,MIPI 能传输视频数据,还能传输控制指令

网友:
    2楼正解,另MIPI传输速率比LVDS高

网友:
    MIPI传输分低速和高速,高速时用的是低压差分 也就是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