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判定一个电路电磁兼容性的好坏

楼主(2019-05-12):
电磁兼容性的好坏怎么去判断
1.从哪些性能参数上去考量
2.测试的设备和手法是怎样的
3.电磁兼容性差带来的的后果是什么

网友:
分为辐射和传到,都是用近场探头或远场套头测试

网友:
涉及的比较多,比如端口的滤波插损,以及防护量级,防护器件参数选择

网友:
电磁兼容试验过不了让你改到哭

网友:
就喜欢看干货

网友:
从下面几方面衡量:
1)EMC测试都能通过;
2)EMC解决方案占用空间小;
3)EMC方案成本低;
4)与周边技术如安规、热设计、互连和硬件等的冲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