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 方真时提示: Set Constraint aborted.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13):
请教群里的大神,在设置 REL PROP DELAY时出现这个对话框是怎么回事,能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存在2个问题:
1、驱动IO模拟状态不要选择“Tristate”;
2、电容取值太大(100F),不合常理。
参见下图红色方框所示设置:

驱动和接收IO仿真波形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在2个问题:
1、驱动IO模拟状态不要选择“Tristate”;
2、电容取值太大(100F),不合常理。

1、驱动IO改了状态后,仍然显示之前的那个对话框,好像是value值不对
    2、电容值为1000pF,不是100F

网友C:
    大神,可以教我用这个软件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驱动IO改了状态后,仍然显示之前的那个对话框,好像是value值不对
2、电容值为1000pF,不是100F

对,你原来C18的值为1.04e+014p,这个值太大。
你的驱动IO没有赋IBIS模型,参见下图,可赋一个合适的通用IO模型来进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可以教我用这个软件仿真

    很乐意能相互交流,你也可以关注我们 “” 板块。

网友(2020-07-13):
    楼主搞定了没?我现在遇到同款问题了